楼主(2013-05-12):
本人有台富士15KW 380V P11系列变频器,最近老是停机时报OU2故障,起动运行正常,只要不停机就不会报OU2故障,减速时间加长也不行,(负载没变,换到其它变频上是正常的)这种变频的过电压检测电路想请高手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停车方式是哪一种?加一个制动电阻试一试,1500W,40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停车方式是减速停车,以前不用加制动阻也能正常停车,原先正常时的停车时间是30秒,现在我加到60秒也不行,

网友B:
改为自由停车。

网友C:
停车时用表量下直流PN电压,看是真的OU还是假的OU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指点!我这个变频控制的负载是定型机的一个风机,启停比较频繁,自由停车不可取。

网友D:
来自微博网友评论:

网友E:
如果这个变频器使用时间比较久,那很可能是滤波电容老化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把变频器设置成 自由停车,然后把启动方式设置成 先直流制动,再启动

网友F:
楼上的朋友说得不错,有可能是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容量变小。再就是运转惯性大,减速停车时间仍旧过短。若对停车时间有要求,应该加装制动电阻。
将停车方式改为自由停车,先直流制动,再启动,这个法子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停车方式是减速停车,以前不用加制动阻也能正常停车,原先正常时的停车时间是30秒,现在我加到60秒也不行,
可能内部的制动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