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2):
plc s7 300是多少位的微处理器啊?从哪里可以看他是多少的微处理器呢?他的微处理器是用什么表示的呢?

网友A:
楼主关心这个?
西门子自己的产品,当然是自己设计的芯片,让芯片厂商代工制作的,而且这个系列销量还不少。
每个厂家都会自己掌握核心技术,何况是名牌,不会轻易让人仿制的。楼主即使拆机知道芯片型号也没用,网上是查不到资料的。
PLC的控制芯片一般都是32位及以上的嵌入式微控制器了,低端的可能还会用16位微控制器。

网友B:
非要关心这个的话,可以对比一下指令执行的速度;

网友C:
我们用就可以了,别纠结这事了,又不是去和它竞争

网友D:
32位的,英特尔的定制芯片!说明书上有介绍!

楼主:
哦,谢谢大家,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