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2):
各位老师,您好!今天看书看到伺服驱动的原理.书上说伺服电机运行原理分为BLDCM运行原理和PMSM运行原理.BLDCM运行时电机通过的脉冲是方波,而PMSM运行时电机通过的脉冲是正弦波,前者因为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性能要求的提高而被后者取代,也就是说现在的AC伺服电机所通过的脉冲都是正弦波吗?
如果是正弦波的话,那么脉宽调制是怎么去分配占空比的?
还有PLC定位模块、运动控制卡传递给伺服驱动器的脉冲也是正弦波吗?
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是方波吧?如果不是,怎么被PLC识别的?
刚接触运动控制这一方面不是很久,所以想问问各位老师,希望大家不觉得我烦人,呵呵。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个人觉得正弦波比方波好,对于伺服马达而言。
正弦波是很平滑的线条,而方波则是很徒的线条(几乎就是90度角垂直),方波会出现机械抖动。
对于高精度的伺服而言,用正弦波是再好不过了。

网友B:
这个时候要笨鸟或刘老来比较不错了

网友C:
当然是正弦波

网友D:
查看了一下三菱的资料,书上有图,有脉冲的的方波图,个人认为是方波。
但也有可能其它品牌用其它波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现在的AC交流伺服电机电流为正弦波,就是不知道其他的是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希望您老也指点一下迷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
还有其他的问题您能告诉我答案吗?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以前听别人说过给的电流是正弦波,我不太相信,现在看的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交流伺服应用技术上面说的是交流因运动更平稳、动静态特性更好而成为当下交流电机驱动的主要形式。
而很多PLC技术手册上给的图形还是方波,所以就想问问各位老师

网友E:
1、电机分普通电机和特种电机:
2、普通电机分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
3、直流电机又分旋转电枢式和旋转磁极式无刷直流电机;
4、交流电机分异步感应电机和同步旋转磁极式交流电机;
5、特种电机,例如大家常说的伺服步进脉冲电机;

网友E:
6、普通电机的转钜是连续稳定的;
7、特种步进电机的转矩是脉动式的;

网友E:
8、普通电机脉动就是缺陷,步进电机脉动就是正常;
9、普通交流电机的电流是正弦交流电,非正弦交流电就是不正常的;
10、直流电机的电流是直流电,非平滑直流电就是不正常的;

网友E:
11、现在工控界把安装了编码器的普通调速电机,叫伺服电机,用编码器反馈电机角位移,开关式控制电机的启动、停车、加速、减速,叫做伺服控制;
12、这种伺服控制中的电机,实际上是交流变频调速普通交流电机,或者是直流调速普通直流电机;
13、是交流变频调速普通电机,电流当然是正弦交流电,非正弦交流电就是不正确的;
14、是直流调速普通直流电机;电流当然是平滑直流电,非平滑直流电就是不正确的;

网友E:
15、如果是变频调速交流电机,用方波脉冲代替正弦交流电,那当然是错误的,不只是转矩脉动,而且电机热损耗大,额定功率、额定转矩小!

网友F:
 楼主两个问题,其一,伺服电机驱动器输出电流波形是什么?现在应该采用的都是近似正弦波。针对交流异歩机而言。其二,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信号,其脉冲就是脉冲,是数据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刘老您的回答,让我明白了这么多,谢谢您!
的确,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控制电机有很多相似之处.
有个问题:您第十一点说的伺服电机就是安装了编码器的普通调速电机,可是现在交流伺服电机一般都是永磁同步电机加编码器,这点和我想的不同,所以问问刘老您的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K版的回复,谢谢您!
编码器反馈回来的是脉冲形式,这点我赞成.不知道运动控制卡或是PLC定位模块给的伺服驱动器电流形式是脉冲还是正弦波?

网友E:
以下是引用hbxtxjk2013/5/15 19:32:19的发言
……您第十一点说的伺服电机就是安装了编码器的普通调速电机,可是现在交流伺服电机一般都是永磁同步电机加编码器,这点和我想的不同,所以问问刘老您的看法.
……

永磁同步电机,只是转子主磁极励磁方式的改变,交流同步电机的原理没有变,还是交流同步电机的原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K版的回复,谢谢您!
编码器反馈回来的是脉冲形式,这点我赞成.不知道运动控制卡或是PLC定位模块给的伺服驱动器电流形式是脉冲还是正弦波?

1、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是用来检测电机角位移的,电机的电流与编码器的检测脉冲数无关;
2、电机的电流是调速电源给电机的,例如变频器给交流电机的电流,可控直流电源给直流电机的电流,与编码器的反馈脉冲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