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2):
  我的WIN7 32位系统安装PORPB3  C-PACKAGE03后和人机无法连线,但可以创建新工程和打开以前的工程,是否和电脑的操作系统有关系?

网友A:
如果用网线连接,南大设置网关及IP地址,软件与屏的IP一致,电脑的IP不能用“自动”,需另外指定,网线需要的是交叉接法;
如果用下载线连接,检查串口的通讯参数是否与屏上的一致!可以按住屏的3个角,进入屏的离线模式,查出屏的通讯参数.

网友B:
通讯电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