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用变频器起动的交流电动机,绝缘电阻最低应该是多少?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绝缘电阻不要只讲阻值,还要强调测试电压。只有两条件均成立,才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缘电阻不要只讲阻值,还要强调测试电压。只有两条件均成立,才有效。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绝缘电阻不要只讲阻值,还要强调测试电压。只有两条件均成立,才有效。
K版说的对

网友D:
500v绝缘+电阻大于0.3M

网友E:
变频电机0.3M可能小了点。

网友F:
0.5吧

楼主:
一般用得是500V的摇表,这台深井泵电机的绝缘电阻是01兆欧,500V摇表,用变频器起了两分钟,三相电流也平衡,能用吗?

楼主:
是0.1兆欧

网友G:
建议楼主有条件的话,可也吧绕组烘干在摇摇,看看是不是绝缘电阻值有所回升呢!

网友H:
电机采用变频供电,实际上工作条件其实是恶化了。绝缘电阻以大于0.5为宜,偏低后工频运行正常,变频运行易跳OC故障。载波频率调低后有所改善。有条件的话,采用烘干或重新浸漆烘干的方法,能提升绝缘电阻。

网友I:
用摇表0.1M欧肯定绝缘不良了。不过潜水泵普遍绝缘值偏低。

网友J:
500V摇表最小0.3兆欧

网友K:
用500v绝缘表,电阻0.5M以上才算合格

楼主(2015-02-15):
大于5兆欧

网友L:
这个问题我以前还真遇到过次。
1.和电压有关。
2.和温度有关。很多电机铭牌上有绝缘等级,这个绝缘等级不是阻值,是温度。
绝缘电阻有个公式关于电压和功率的。
得问多大的电机,要是不大的话(估计不大)一般要求是大于0.5M。但有前提条件是在电机的绝缘等级条件下,就是那额定的温度(一般是75摄氏度)。

我以前在本资料上(图书馆借的现在还了)看到过关于试验的书,上面介绍的很详细,但我没做笔记,也没复印。。。。。。
目前手头上有的资料少。这个是60摄氏度的。

500伏以内交流电机定子    1百万欧姆(1M)

一般烘干都是加热烘干,像这种受潮的电机在烘干过程中测量是保靠的,凉了后测量就不一定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