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想问下,我有三个220V 1.5kw加热器,火线分别经过接触器3个主触头接入加热器的火线端,零线端三个并联出一条总的零线,现在想确认下这条总的零线按1.5kw规格配线,还是一定要按4.5KW规格配线?

网友A:
三个同时工作吗?
如果不同时工作选2.5平方吧...........

网友B:
根据工作情况吧,考虑的细一些

楼主:
三个是同时工作的,因为供穿线的位置比较小,所以想可以的话就选细一些的不知行不行

网友C:
个人认为应该选4平方的

网友D:
大于1.5KW,小于3KW

网友E:
捕获
如果是上面那样接线的话,且三个触点是同时用的话,零线按1.5KW*1.2选就好了。甚至你按1.5KW选也无大碍!
反之三个触点有可能不一起动作的,就要按4.5KW的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解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捕获
如果是上面那样接线的话,且三个触点是同时用的话,零线按1.5KW*1.2选就好了。甚至你按1.5KW选也无大碍!
反之三个触点有可能不一起动作的,就要按4.5KW的选了!
楼主的加热器,无论是单一工作,还是两个同时工作,其N线上的电流都是6.8A(1500/220),并非是13.6,不信你可实验,无须特别增加。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恩,实践证明电流确实变化很少.但这为台兄可能没有考虑大局,配电系统不但但是你一种设备.其它设备的加入也会影响到零线(中线)电流的.我们来个简单的假设,假设上面图只有1和2炉在工作,单3炉虽然没有接入但它母线还并有别的感性负载,那么此时n的变化就非常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