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编程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3-05-13):
基本指令后面加个P是怎样计算的。

楼主:
是不是太简单了,都不屑于回答。

网友A:
P就是脉冲型指令的,这个编程手册接受指令部分开始就会提到这些的

网友B:
接通后只执行一次,不带P的就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这就是区别;

网友C:
如果不加P的话,PLC扫描一次就执行一次。如果加P的话前面的接点接通一次则执行一次。

网友D:
加P时只是前面的接通的上升沿执行一次,其它时间不执行

网友E(2013-06-13):
回复 网友D:
诂计还没入门

网友F:
3楼说的很好。多看看手册。

网友G:
加P的话前面的接点接通一次则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