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水位继电器型号是C61F-GP,有三个低中高位探头,还有58常闭,68常开触头,不清楚的是,当低,中,高位探头碰到水后,触头动作情况,还是不管遇到那个探头碰水,就58变开,68变闭。先谢谢了!

网友A:
自己动手模拟一下就什么都清楚了,这个太简单的,你不会是为了骗分的?

网友B:
水位探针三跟,长的 中的  短的  最长的针是公共端   中长的针是低水位,(进水给水针)  最短的是高水位针(加热针停止针)

以水位探针用在加热烧水来说:水低于中长的针(低水位针)接通电磁阀进水加水,水加到短针(高水位针)断开电磁阀,停止加水进水,电路转接通加热状态,最长的针就是做为,中长针,短针的公共端

网友C:
长针相当于公共端,中间那个相当于启动;长的那个相当于停止;水位低于中间那个极就启动,水位高于长的那个就停止

网友D:
这个说明书上或者设备本体上都应该有得

楼主:
引用 楼主:
水位继电器型号是C61F-GP,有三个低中高位探头,还有58常闭,68常开触头,不清楚的是,当低,中,高位探头碰到水后,触头动作情况,还是不管遇到那个探头碰水,就58变开,68变闭。先谢谢了!
开水加到一个容器里,控制加水的是一个电磁阀,
当容器水满时,电磁阀关掉,不加水,当容器的开水用完时,启动电磁阀加水。
请教各位有没有这样水位控制,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