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按钮来控制计时的程序

楼主(2013-05-13):
按一下0.00,计数器加1,按10下计数器D0为10,这样计时时间就为1S,常按0.00,3S后清零,下面的是我写的,可是实现不了,求帮助,谢谢。

网友A:
可以按一下000,之后加一个时间的常闭触点,之后下降沿加1.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计数器地址和定时器地址是一样的

楼主:
能具体给个梯形图吗,你讲的我没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计数器D10所计的数,就是计时器用来计时的数。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加一指令加到寄存器里,然后再用这寄存器作为定时器的设定值呢?

楼主:
谢谢了,已经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