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我用欧姆龙PLC中BCD型定时器,威纶通触摸屏上设置定时时间,想在触摸屏上显示的事十进制,怎么实现?数字输入元件属性中数字格式设成1 6位无符号整型,在PLC中定时器有时可以转换成BCD码,有时会显示错误。如输入数值1到9没问题,1 0和1 1显示错误,一百一十一错误,七百七十七又可以执行。

网友A:
数字输入格式何不直接选16-bit BCD?

网友B:
欧姆龙的没用过,我一般是先把二进制转化成10进制保存到一个寄存器,上位机直接读这个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数字输入格式何不直接选16-bit BCD?
问的好

网友D:
呵呵;你设的格式不对;

楼主(2013-07-16):
回复 网友A:
当时蒙圈了~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