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变频器启动水泵后大约过10分钟后就自动切工频了,变频器就停止工作了

原来设计的是 变频一直运转,当变频器坏了才自动转工频的

请问这是变频器问题,还是PLC编程没编号?

网友A:
负责切换的任务是谁完成的?如果是变频器,那就看谁发的转换命令?另外,还要检查线变频器是不是报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