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段程序哪有问题

楼主(2013-05-13):
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只按一下x1,m1和m2辅助继电器就都闭合了?

楼主:
是m2和m3辅助继电器

网友A:
你想要什么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下x1,m2通,再按一下x1,m3才通

网友B:
按理指应该m0,m1吸合。除非x1闭合时有抖动被PLC扫描成两次上升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下x1,m2通,再按一下x1,m3才通
m3和m2换下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可实际仿真时就是按下x1,一步到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了,谢谢,请问一下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好好看看plc的工作原理吧

网友D:
程序运行,M0接通;接通X1 ——
执行到第2行程序,因M0接通、X1上升沿接通,M1接通;
执行到第3行程序,因M1接通、X1上升沿接通,M2接通;
执行到第4行程序,因M2接通、X1上升沿接通,M3接通。
5楼介绍的情况,也可如此理解。

网友E:
写个定时器吧,M1置位的时候启动某个定时器半秒,再把这个定时器和M2和下一行串联,这样可以保证这个时序触发不了M2,虽然麻烦点。顺便问一下,你这个梯形图带自锁吗?

网友F:
在M1、m2、m3间加一个略大于每行程序执行时间的延时,也能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M1、m2、m3间加一个略大于每行程序执行时间的延时,也能解决
按按钮的时间,好几个扫描周期过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M1、m2、m3间加一个略大于每行程序执行时间的延时,也能解决
按按钮的时间,好几个扫描周期过去了
zwk34的解释正确。

网友I:
试了不行就是不行,不要想那么多,

看看谁能设计实现这个功能的程序最简洁

网友J:
这是有关扫描周期和扫描顺序的问题,X1只会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的,程序中把第二行和第四行的位置互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K:
初学者还是尽量少使用SET指令吧;

网友I:
经过验证,是对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G: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要在这一个扫描周期定时器没打开就行,下一次按的时候定时器肯定打开了,就可以打开下一级。不过这样程序改动确实太大

网友L:
用计数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