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我在论坛上下的资料  解压后不能用WORD打开怎么回事啊
直接下的WORD文档就可以打开 下的压缩资料就不行

网友A:
有很多是PDF格式,要用PDF阅读器来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压出来就是这样子  下常的有个W字样

网友A:
你再看一下这个文件的属性,上面有是那类文件的说明,再根据提示下载应用软件。

网友B:
这个好像不是word文档了吧。

网友C:
nal哪里下载的文件,我来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是PDF格式,要用PDF阅读器来打开。
应该是这样

网友E:
楼主真是惜图如金,也不截个完整一点的图。
不过看你这个图已经知道了,这个是PDF文件。要用adobe reader软件才能打开。
至于那里有得下,就问一下度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来是pdf文件      下了个PDF阅读器就OK了
(和它一起下下来的文件  有的可以用WORD打开 我就以为都是WORD文件 所以就没仔细看后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