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F7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05-13):
一台AB PF700变频器37KW的,5HZ点动时,空载正常,三相输出电压,电流都平衡,但带上负载以后,一开始正常,但几十秒以后就转不动了,也不报警,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直进式拉丝机上用,一共5个头,这台变频器控制的是第四个头,前三个头的变频器都正常。

网友A:
会不会还有PLC控制在,猜的哈

网友B:
故障可能在驱动电路部分。

楼主:
应该不会啊,输出都正常的,而且这款变频器的驱动芯片用的都是A3120,并没有故障检测功能啊,点动5.2赫兹时三相输出全都是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