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三菱fx3u系列有没有脉冲指令编程向导?

网友A:
FX3u用定位指令多好,为什么用脉冲指令
定位指令、脉冲比较简单的,后面几个参数,要什么样的向导

网友B:
呵呵;三菱的直接用定位指令就行了;

楼主:
找到参数设置表了,双击左边的参数下的plc参数出来一个设置框再配合tbl指令使用。

网友A:
这个是FX3U FX3G的设置功能,你看那下面还有个详细设置,你现在是灰色的,没有设置好,如果设置好了,就可以去设置各个轴的定位表格,然后可以用表格定位去设置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这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