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程迁移

楼主(2013-05-13):
使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时,在什么情况下要做量程迁移,量程迁移的计算方法。

网友A:
测量液位都要对变送器进行零点迁移。

网友B:
变送器就是把现场介质的物理参数变成电流信号,而且这个电流信号随着物理参数的变化成线性变化,根据物理参数的范围就有了电流信号的范围,所以就有了低限、高限、范围也就是量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进行量程迁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何进行量程迁移??
不知你要进行的是正迁移还是负迁移?在只能谈点原则。我们知道变送器的测量范围等于量程和迁移量之和,即测量范围=量程范围+迁移量;正、负迁移的实质是通过调整变送器, 改变量程的上、下限值,而量程的大小不变。
   举个正迁移的例子:

ρ—被测液体的密度;
ρ1—液位取压管中液体的密度;
H—液位的变化范围;
h—最低液位到取样管中心的距离;
h1—液位取压管中心与变送器测量室中心的距离。
要求变送器的零位电流(4mA)对应最低液位。对于这样的测量应采用正迁移。则:
变送器的量程为:S1= Hρg(Pa)
正迁移量为:S2= hρg+ h1ρ1 g(Pa)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看来这就是帅克仪器的企业文化!这样的企业文化能做出好产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迁移来迁移去,其实您在现场,您能真的搞懂密度ρ是多少么?您真能的搞懂重力加速度g是多少么?
您连裤裆里长鸟几根毛,都木数搞清过呢,
所以您迁移来迁移去呀,也就是把拿棍棍把球鞭肿,胡球整呢么!
对不?
呵呵

哥给您说,别正迁移负迁移胡球迁移鸟,,,

初中上过木有,两点式方程懂不?
低液位A时,压力测值为E
高液位B时,压力测值为F
记录好这四个值,带入两点式方程,算出Y=kx+b的斜率k和截距b,

再将k和b,输到表计里,液位就简单清白搞定鸟!
看来这就是帅克仪器的企业文化!这样的企业文化能做出好产品吗?

网友D:
就是零点标定或者说以现在这个位置作为零点(参考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