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请问:普通三项电动机缺项允许会怎么样?

网友A:
可能会烧电机

网友B:
只要电机温度不超就没事

网友C:
肯定电机会过流烧毁。

网友D:
为你的电机默哀

网友E:
楼主也算是老电工了 还问这样的问题啊?
1.运行电流会增大
2.电机震动会增大
3.不能启动或难启动
4.电机运行温升增高
5.电机扭矩减小
6.转速降低
7.楼下补充

网友F:
去年碰到一个电机缺相运行长达半个月竟然没烧(我见过电机里面最牛的)。接了两根火线一根零线。

网友G:
电机缺相分两种情况:第一种,缺相启动,一般就起不来了,这时如果没注意,没管它,一会电机就会冒烟的。烧电机没商量;第二种,缺相运行,此时只要是电机转速没有降落(空载或轻载状态下),一直运行别停,电机没事烧不了,因为此时的电机在单相运行,如同一台单相异步电机一样,一旦负载加重,转速跌落,如果没有断电,也会烧毁电机的。

网友H:
长时间运行必烧电机

网友I:
"缺项允许"是什么意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楼主也算是老电工了 还问这样的问题啊?
1.运行电流会增大
2.电机震动会增大
3.不能启动或难启动
4.电机运行温升增高
5.电机扭矩减小
6.转速降低
7.楼下补充
三相电流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I:
"缺项允许"是什么意思?
是缺项运行,先前的打错字了,见谅!!

网友K:
2左右分钟就没有用了

网友L:
看不同的电机。有几分钟就跳的,有用了几个月才发现的,居然没烧的。

网友M:
很多小功率电机在空载或轻载时缺相不会烧,一般如果缺相时电流没有超过额定值,电机温升不高,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