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做了一台设备,考虑到工业现场的干扰问题,在设备220V电源进线端接了一个20A的电源滤波器,结果一合上空气开关就跳闸,而不接电源滤波器时就不跳闸,我计算过这台设备的总电流不会超过20A,可为什么不接滤波器正常,接上滤波器就跳闸呢?

网友A:
换大一点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空气开关的问题吗?

网友B:
应该说这个滤波器对地有泄漏电流,而且不小。你的上口空开(或断路器)是不是接了漏电保护器了?如果是,这问题就在于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查了资料,应该是您说的这个原因,但又不能不用漏电保护。我用的是美国 CORCOM的电源滤波器,它的泄漏电流不至于很大吧?具体多大也没办法测量,如果选其他公司的电源滤波器是不是同样会出现泄漏电流大而跳闸的原因呢?难道只能放弃电源滤波吗?

网友B:
你可以把漏电保护器的漏电流动作阈值加大,试试。因为滤波器、变频器为了EMC防护,对地泄漏电流都很大,这是常识。凡是有这样的负载器件,主开关的漏电保护都要去掉。或换成动作阈值大的。

网友B:
另外,只要系统做好了外壳可靠接地,去掉漏保也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只要系统做好了外壳可靠接地,去掉漏保也是安全的。
谢谢,再问个问题,电源滤波器的外壳一定要和设备的金属壳接触吗?我查资料,说是如果接地不好或滤波器出故障时滤波器的外壳会带电,设备中的电机驱动器、开关电源等都接有接地线,万一设备金属壳带电那不是所有的电气地线都带电了?是不是所有电器都会损坏?再就是工厂地上铺了一层东西,设备外壳不是直接与大地接触,这样去掉漏保有问题吗?

网友B:
滤波器的外壳如果不接地,滤波效果就没了。接地对于配电系统、自动化系统来说是必须的,他不仅仅是保证设备的安全,也是保证人的安全。不同的系统对地电阻不同,这个有国标。配电系统大一些,自动化系统小一些。不过现在的配电系统也都带有智能化的控制了,所以也应该按照自动化系统的接地标准来做。这个是必须的。

自动化系统接地的对地电阻小于4欧姆。这个要保证。

网友C:
你就不能把滤波器接在空开的 前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说电源滤波器的出线端越短越好吗,如果接在空气开关前面,然后再通过电源线接到设备上,这样电源线上不是又叠加了现场的干扰?

楼主:
我可以把漏电保护器接在设备里就可以了,电源滤波器位置不用动,谢谢大家热心解答,我试试效果再来请教

网友D:
5楼等的回答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