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数显温控

楼主(2013-05-13):
本人做了个温控电箱,加热水用的。在一个电箱里装了2组温控线路,在面板上面装了2个2位旋钮可以控制交流接触器(cjx2-2510 AC220V),在通电后2个温控表显示正常,当旋动第一组旋钮时第一组的接触器吸合,再频繁旋动第一组旋钮的时候(交流接触器也频繁吸合)2个数显表显示的温度开始乱跳,同样旋动第二组也乱跳温度。这问题有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两组温控线路是不是有两组温控探头?如果有可能温控探头线路有问题,换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组温控线路是不是有两组温控探头?如果有可能温控探头线路有问题,换线
有道理!!

网友C:
弄点热水,怎么这么复杂!要用到两组温控?

楼主:
都是新的,以前没有发现这样的事

网友D:
没见图,看不出来哦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温控表显示跳动的原因,应该是温控表离交流接触器太近了,交流接触器吸合、释放过程中产生的电磁波影响了温控表的测量系统,这是很常见的干扰信号。建议你不要将温控器跟交流接触器靠太近,这种干扰很难避免,因为很多温控表在电磁兼容方面考虑得很少。

楼主(2013-07-18):
问题解决了,是温控仪质量问题。后来买好点的温控仪就解决了上述的问题,质量差的抗干扰也差。谢谢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