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3-05-13):
富士屏型号是 UG221H-LE4, 出现问题如图片,两行英语,自己认为大约意思是1,触摸开关不起作用,2,保留手关屏。
现在屏除了出现图片那屏幕,按屏没反应,功能键也没反应,最悲剧的是用软件读程序,没反应,出现通信超时。(我用软件操作好的富士屏操作正常)
请教问题1,屏出现那两行英语是什么意思?2,程序怎样才能弄了出来?或者是不是程序没了?
谢谢指教

网友A:
问题1:那两行英语的意思叫你手离开屏,不要触摸。如果手没有按住屏,持续出现这个提示,那么面板可能损害。
问题2:通讯超时的原因可能:A线缆,B通讯设定,C,通讯芯片,由于你的屏已经无法触摸,因此也无法检测通讯芯片。
对于问题1,也有可能是Cpu基板损害,如果出现这个,那么你的屏已经没有维修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cvlsam. 就是出现那两行英语前几天,是屏不好按,有时按不起反应,有时可以,当时是想等它按不动了,在去换屏,当初没备份
现在有可能读出程序吗,或用什么办法读出?, 我的软件和跟屏连接的线没问题,我有拿到相同型号的屏去操作一下,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cvlsam. 就是出现那两行英语前几天,是屏不好按,有时按不起反应,有时可以,当时是想等它按不动了,在去换屏,当初没备份
现在有可能读出程序吗,或用什么办法读出?, 我的软件和跟屏连接的线没问题,我有拿到相同型号的屏去操作一下,是正常的.
如果你有同型号机器,那么可以互换面板来测试操作一下屏的通讯端口,如果端口损害,你无法读取程序。

网友B:
工作以来用UG的屏很多,用过两三年后也出现过一些按屏没反应的情况,屏上的保护膜普遍不耐用!
功能键在软件里是能屏蔽的,担心用户不慎操作,引起黑屏暗屏情况出现,一般会屏蔽F功能键!
程序的话还是平时做好备份!

网友C:
直接找维修处去检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cvlsam您好,指过您的指点,我按你所说的换个面板,屏好啦,介面能正常操作,程序也能读写了.特来回贴告知,再次感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公司很多富士UG的屏 和HAKKO的V系列屏,质量不只两三年就不好按,特别的是日本产的彩色的质量很好,但中国产的UG221黑白的和V6060的屏色调确实差点. 我公司有坏都是野蛮人操作坏的,还有进水的才坏.

网友D:
专业做屏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C:
修过很多HAKKO换触摸板的,不过使用的年数都不少了;

网友E:
都是等坏了再来想办法的多
程序提前做好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