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本人不懂,请教各位三菱和欧姆龙的PLC那个更强大,或编程简单,价格谁更便宜。稳定性呢。。。。

网友A:
每个人的观点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B:
看你要用那些功能,价格小型机相比欧姆龙要便宜一些。

网友C:
这两个厂家都有好多个系列产品,各有各特点,还是要看你具体用到什么功能

网友D:
拿Q系列和CJ/CS系列相比,成本上两者在CPU,电源,I/O模块这些散件上价格差异大,但做成系统后的在本去相差无几!软件应用上OMRON比MITSUBISHI的好用,在同等条件下,OMRON的软件在线监视的抗干扰能力更强!

网友E:
无法比较, 至于编程简单是个人习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