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求知电梯变频器和普通型变频器的参数上有哪些比较重要参数需注意,另求一个乘客上下扶梯的电路图全图最好谢了。

网友A:
第一,要编码器设置;

笫二,要制动设置;

笫三,要抱闸设置;

第四,要加减速启始与终点的圆弧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