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用三相异步电动机带动叶片泵工作,在进行初跳时发现打开按钮继电器线圈吸合主触点也吸合但是电动机不转  这时候测量三相是否缺相,结果发现缺相,处理好后没有缺相,打开电机发现还是不能转并且有发热现象 有冒烟异味就赶紧关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看看电机吧,有问题了。在说小问题没有人去说给你的。

网友B:
电机线圈烧了。

网友C:
笫一次缺相,线圈受伤了,笫二次虽供电正常,但受伤的线圈仍在绝缘被击穿状态。不转是自然的。电机坏了。

网友D:
电机线圈烧了

网友E:
用表检测电机三相电阻及三相对地阻值吧!初试通电前没有检查三相阻值?热过载或者马达保护器没起作用还是没调整好?

网友F:
  工厂维修电工自己绕线圈的多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应该不多,我们厂电工是不绕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F:
以前绕。现在不绕。工艺步骤多。还不如外面修的快。自己修换下的铜线都让领导卖了。

网友I:
1.有可能在缺相时电机轴承坏卡死,不缺相后通电电机容易烧坏。
2.缺相时有可能电机绕组已经烧坏及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