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想买个欧姆龙的PLC回来学习用,不知道在哪买比较合适,淘宝?大家都是怎么买的,给点建议。二手的能要吗?

网友A:
自己学习用的,价格就是很大的因素,还是淘宝吧,二手如果是好的也行。
其实如果在做工厂工控这行的,很少会自己买PLC来学习的,一般工厂都有换下来的,或者备件,再或者工厂自己做机器,跟着师傅去学的。

网友B:
电子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有些二手的PLC,带上电脑数据线可以现场试,当然哪天不想用了,又可以再卖给老板!

网友C:
我这里有个40点的OMRON就是学习用的还有一20点扩展和半好半坏模拟量模块
联系我啊可淘宝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CPIH的吗?价格呢?淘宝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做机械的这块的,公司有自动化设备,想自学工控,所以想先买个回来自己先弄。

网友D:
CP1H的价格可不低哦,二手也好几大百的,买个CP1E是欧姆龙最便宜的机型,不过有些指令限制了。

网友E:
学习完全可以买个二手的,点数多少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