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4):
公司一个小项目,电气方面就有个升降门控制。升降电机是机械工程师选的型,结果选了个带控制手柄的,电气方面本来的思路是自动化控制,所以自己在现场就把手柄包括里面的一组三个接触器都拆了,剩下六根线(电机跟电气控制部分不在一起,电机看不到,只有伸出来的六根线),按三角形接起来,临时线送了下电,正反转都ok,就直接接上了。
结果我们自己接线盒里空开,接触器都接好后,一试却不行,空载状态下电机转个6、7秒钟空开就跳闸。电机是1kw的,空开是4A的,没办法各种方法各种试,就是不行。最后翻出了升降电机厂家带的手册,找到原理图,按其接好就ok了。但是这种接线方式自己始终看不懂,求解释
擦,不会上图了,等会

楼主:
见过吗见过吗?

网友A:
双速电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到这个,可能是厂家不太正规吧,我当时跟厂家咨询了,对方模模糊糊的也没说清楚,不过这个型号应该是不能调速的。那个手柄上就三个按钮,向上、向下、急停,没有调速,不然当时我也不会不仔细看就拆了,三个接触器我是想当然的认为正转、反转、急停了,后来看了下才发现不是

网友B:
从电路图上来看,KM4应该是断火限位器。不好意思,刚才看错了,这样接线也不像断火限位器呀。3个接触器的图片能不能发上来看看

网友C:
楼主再把控制电路传上来看看。

网友D:
KM2,KM3正反转。KM4调速

网友E:
km2.km3控制正反转,KM4是控制你上升到最高位置不可以上升只能下降,下降到最低位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和电动葫芦的断火器一个道理,可能接了上下限位开关控制控制回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
马达是国产的吗?电源电压是380V的吗?
如果是,1KW的马达为什么用三角形解法?国产4KW级以上的马达才会用角接。
马达应该不是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楼主上传马达铭牌让大伙开开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km2.km3控制正反转,KM4是控制你上升到最高位置不可以上升只能下降,下降到最低位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和电动葫芦的断火器一个道理,可能接了上下限位开关控制控制回路。不知道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六根线都会用上,但是楼主贴出来的电路图,你看仔细了吗?
KM4是互锁开关,四组触电,只能有两组只能在一个时刻接通。偏偏四组都控制了马达4根线。
也就是说,这个马达只需要接3根线,就能让它转起来,怀疑是变级马达。

网友G:
好好看 KM4在控制盒里什么接的 就知道了

楼主:
总图,可能会不太清晰

网友F:
M1是一个双速的变级马达,马达的铭牌的型号尾清清楚楚的标示着是几级/几级,还有什么接法/接法。
还会清楚的标示在那个转速下的电流大小。

网友H:
应该是这样,K2、K3控制UVW的接法,控制正反转;K2、K3的常闭触点分别接到K3、K2,作用就是K2没有按下的时候,常闭触点接通,K3可以按下,而K2按下的时候常闭触点断开,K3按下也没用,反之亦然,中间应该有一个继电器控制常开/常闭触点,电路图部分看不太清,应该没错

网友I:
哈哈,我也来猜猜:
   1,电机是双速的,不过不是单线圈,是双线圈的。高速4极一个线圈,低速另外一个线圈估计在12极以上。速度比太大所以无法用单线圈改变接线变极变速。
   2,正反转按钮是双键程的,轻按KM4不得电,电机低速线线圈得电启动运行,深按KM4得电电机高速运转。

再说一句:在变频器普及之前,高速4极,低速20极的双线圈电机用在电梯上的挺多的。

网友J:
km2,km3是正反转,km4是调速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I:
说得有道理,关键是这双速电机不是经 常见到的三角---双星

网友L:
km2,km3是正反转,km4是变极调速。那这样你电机里就得有9根接线柱分别是U、V、W,U1、V1、W1和U2V2W2.

网友M:
同意16楼的说法。

网友N:
会不会是个抱闸的··

网友O:
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哈哈,我也来猜猜:
   1,电机是双速的,不过不是单线圈,是双线圈的。高速4极一个线圈,低速另外一个线圈估计在12极以上。速度比太大所以无法用单线圈改变接线变极变速。
   2,正反转按钮是双键程的,轻按KM4不得电,电机低速线线圈得电启动运行,深按KM4得电电机高速运转。

再说一句:在变频器普及之前,高速4极,低速20极的双线圈电机用在电梯上的挺多的。
表示赞同。独立绕组的双速电机。

网友Q(2013-06-17):
就是个双速电机的接法嘛

网友R:
带正反转的双速电机。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