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

楼主(2013-05-14):
我使用一个孔板流量计,它产生4-20毫安电流信号,但这个信号和流量不是线性关系,需要开方以后才能换算流量,我不知道如何开方,如何换算流量,我用的是S7-300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首先,因为300模板进来的基本上都是0~27648的数值来对应4-20mA,且因为不是线性关系,所以不能使用FC105来做线性话。

而开方SQR指令要求的对象是浮点数,所以,你需要将输入值通过ITD,DTR转换为浮点数后调用SQR指令。

网友B:
4-20mA模拟量采集为0~27648的定点数,把这个数转换成0-1的小数即浮点数,这个小数再开方,结果乘孔板差压为20mA时的流量,这个参数孔板说明书提供,这是不补偿的,如是气体需要补偿还要转换成0-1的小数后乘温度补偿乘压力补偿然后开方,再乘孔板差压为20mA时的流量。这是比较准确的近似算法,流量表就这样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如果我不用FC105,自己编模拟量转换程序是不是要用OUT=PIW*(HL——LL)/27648+LL,还有如果差压变送器检测的信号不是标准信号(如4-20ma),那我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  如果我不用FC105,自己编模拟量转换程序是不是要用OUT=PIW*(HL——LL)/27648+LL,还有如果差压变送器检测的信号不是标准信号(如4-20ma),那我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如果我不用FC105,自己编模拟量转换程序是不是要用OUT=PIW*(HL——LL)/27648+LL,还有如果差压变送器检测的信号不是标准信号(如4-20ma),那我应该怎么处理
已经说了不是线性的,还在想着线性化干什么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您好  我是大四的在做毕业设计,能不能用LAD可以实现开方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如果我用差压变送器检测流量,用的是S7-3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因为差压值的开方与流量乘正比,编程时是不是我要对PIWxxx这个值开方然后乘以相关比例系数就是所测流量

网友B:
回复 楼主:
PIWxxx/27648 这个数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