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4):
师傅们,这是普洛菲斯2601的触摸屏上面的位开关,想请问一下怎么才能切换界面做成英文的。

网友A:
是用户画面的话要自己编写的;

网友B:
多语言在线切换;

其实就是在表1表2里填好中文和英文,利用不同的控制字调用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语言在线切换;

其实就是在表1表2里填好中文和英文,利用不同的控制字调用而已。
很多都是这么用,包括西门子

网友D(2013-09-17):
各位大侠,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把设备的触摸屏是日文的改成中文的  原来设备里面设定伺服马达的参数会不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