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4):
就是把节点模式改变一下。。。

楼主:
跪求高手解答。。。 教材上面的梯形图都是00001这种形式的。

网友A:
一个是手编显示的,一个是电脑编程软件显示的。教材上肯定是用手编来介绍的。

网友B:
这个是显示的方式,你不用管它,只要地址对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