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4):
现在有好多国产驱动器能做伺服泵了,从性能上来说貌似差不多,有专家解读一下各品牌的区别吗?

网友A:
呵呵;同一品牌不同系列间差别都很大,不用说不同品牌及国产/进口之间对比了;

网友B:
区别大了啊,谁用谁知道

网友C:
我在客户那里看到了一个叫吉泰科的品牌,现场效果非常好,去建议你打个电话咨询下他们,或者去他们的网站上面看看,反正好不好还是自己说了算。

网友D:
吉泰科在伺服泵上的优势主要是在
1:响应快:充分发挥出同步电机相应快的优势,缩短产品生产周期。
2:压力稳定。稳速精度高,充分保证产品的质量

网友E:
原来还有这么高级的东西啊,,,,

网友F:
主要是分同步和异步机,目前分改造和配套,我们之前用过吉泰科的做改造,响应性是不错。

网友G:
吉泰科同步伺服方案在注塑机上具有以下特点:
1.最新一代Infineon模块及TI双核芯片,175℃/150MHz
2.体积小巧,独特散热结构
3.配置简便,内置制动单元、反馈卡、通讯卡
4.调试便捷,参数固化,为用户定制简易操作手册
5.适配多种伺服电机:
6.特殊同步电机算法:不需旋转学习电机
7.压力响应速度快:28ms
8.压力超调小:2Kg以内
9.压力波动小:0.25Kg
10.制品重复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