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4):
大家好!用FX-2N-4DA模拟量输出控制伺服电机工作在速度模式下,现在要计算伺服电机旋转的圈数,从而得知工件行走距离,伺服驱动器在速度模式下怎样可以记录下脉冲数呢?速度模式和位置模式下的区别在哪里,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此问题呢?谢谢大家!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伺服电机在运行过程中,驱动器上的接口有脉冲反馈的,可以用这个信号计数计算走了多少圈的

网友B:
驱动器上好像是差分信号,转换成集电极开路信号接到PLC的高速计数器里;

网友A:
是差动,可以接到可以接收差动信号的模块上,或是自已用电路转换后接到能接收集电极信号的输入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