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4):
ABB ACS510无输出,经测,停机时下臂驱动IC A3120 5-8脚之间有21V直流电压,6-7脚与8脚有21V直流电压,上臂驱动IC A3120的5-8之间有4.2v电压6-7脚与8脚也有4.2v电压,启动后下臂驱动ic  A3120 5-8脚电压是16v,6-7脚与8脚之间有10v电压,这是上臂驱动icA3120的5-8脚有14v电压,6-7脚与8脚有12v电压,但是三相没有输出,这时P与UVW之间的电压是400v,uvw与N之间的电压是100v,似乎是上臂导通不足,不知是什么原因,还望老师指点,还有那驱动上GE间的6只稳压管是多少伏的?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A:
5\8脚之间为芯片供电的21V,停机或启动状态,应该是稳定不变的,这个电压变化就不应该了,尤其是低至14V,很可能造成驱动不良。电源带载能力不行啊。看一下滤波电容有否容量变小,或开关电源本身存在故障。
G、E之间的稳压管一般是单向或双向1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