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4):
我维修一台150KW的英威腾变频器CHF-100系列。开关电源修复后,上电显示POFF面板可以调出参数,参数中屏蔽三相检测,还是POFF,调出母线电压发现只有4V且不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进一步查电压采集电路是由开关电源负向输出并分压所得380V时该电压为25V,送入TL082C运放,现在运放负输入端为固定17V不变,正输入端取自上诉开关电源,并随电压升高而上升。测量运放7脚输出端电压为1.6V几乎不变,运放供电电压为30V,(正常)手中无新片,把电流检测的TL082C拆了换上去还是一样。不知是片子有问题还是取样电压偏小。请各位帮我分析下,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我拆下板子修的,会不会是检测接触器没吸合而报警。但是参数里面显示电压只有4V又更能说明问题,最后检测输入CPU板的最终输出信号为15.2V几乎不随电压变化而变化

楼主:
开关电源取样输出点在没分压前是42V分压后为6V座右

网友A:
运放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电压不相等的,一定是非线性应用,就是做比较器使用,你这个运放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供电,也就是用0-30V还是+15V和-15V供电。

网友B:
开关电源取样输出点在没分压前是42V分压后为6V左右,看一下电路电阻值,分压后是否符合?若符合分压值,6V输出就是对的。
需要确定该能运放是工作于线性或电压比较?从采用器件型号考虑,我判断可能是工作于线性区,则正常状态下两输入端的电压值应该是相等的,若不相等,应该检测该级运放本身或电路的外围元件(尤其是反馈电阻是否存在断路、电阻值变大等故障)。另外,楼上朋友说得不错,确定是正、负15V还是单电源30V供电,常规来说,应该是正、负15V供电,假设该级为比较器电路,输出电压应该为负15V输出。输出端为1.6V,芯片或外围电路仍有问题。
另外,运放负端的17V似有疑点,若工作于线性区(如为比较器电路,则可能采用339、393等器件),其负端(或正端)基准电压一般为+2.5V、-2.5V或0V、5V、10V(或跟踪于同相端输入电压值),不可能是17V!请检查17V来源,可能为故障之因。
不知道具体的电路构成,只能提点参考。

网友C:
  确定思路---肯定是电压检测这一电路的问题,主要芯片为运放,那么就检查运放及其相关器件了。但是首先得确定电压采样的初始信号是对的。还有一个方法检测这一电路:将这一电路的输入端断开,加入一个可调电压,测量输出端,再和理论值作比较。
 我想看看这一电路的结构。

网友D:
我判断可能是工作于线性区,则正常状态下两输入端的电压值应该是相等的,若不相等,应该检测该级运放本身或电路的外围元件。
变频电源专业生产厂家http://www.henghuady.com    http://www.szhhkj888.com

楼主(2013-11-10):
谢谢咸老师,谢谢各位朋友。把电路查个通遍,未发现坏的原件,电阻阻值也没变。找到了送入CPU的采样点,用电位器可以调节直流母线电压显示,然后发现共有3个TL082C 有3路是采集输出电压的,有个芯片上有1路是母线电压,由于实在未找到原因,加上客户催的急,太急了不小心把维修电源搞成交流档去了(自制维修电源可以切换交流直流)把开关管击穿了,开关电源烧毁一大片,傻眼了,好几个电阻烧焦了看不到阻值,还有2个3只脚的应该是二极管,接在开关管门极,只有根据经验把它取消了,只留了从2844六脚串个100欧电阻到门极。上电正常了,又搞了1天,修复驱动板后换上2个200A模块,用电位器调好母线电压,装机成功185KW 带小电机正常运行,但是转速追踪功能追不到了,不知是不是输出电压检测回了取消了的原因,还有可能过压迅速报警电路被破坏了,用电位器调到显示700多付,800伏特财报过压,反应很慢。打算装个电压继电器,检测超过某个电压值就,接通变频器RST自由停机端子,不知这样行不,一般市电还是不会过压的。,,,,累了。。。谢谢大家!

网友E:
辛苦啊!喜欢这样的讨论环境,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