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共享DB块

楼主(2013-05-14):
我用FB写了一个电机星三角启动,然后在FC里调用,增加一台电机我就增加调用一次,可是每调用一次就生成一个背景数据块,要是电机台数多的话,生成的DB块就很多了,请问怎样用解决,听说用DB打包可以,求教方法,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FB写了一个电机星三角启动,然后在FC里调用,增加一台电机我就增加调用一次,可是每调用一次就生成一个背景数据块,要是电机台数多的话,生成的DB块就很多了,请问怎样用解决,听说用DB打包可以,求教方法,谢谢
如果您有读过Step7编程手册的话,请您对10.3.1章节 使用多重背景 多加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FB写了一个电机星三角启动,然后在FC里调用,增加一台电机我就增加调用一次,可是每调用一次就生成一个背景数据块,要是电机台数多的话,生成的DB块就很多了,请问怎样用解决,听说用DB打包可以,求教方法,谢谢
如果您有读过Step7编程手册的话,请您对10.3.1章节 使用多重背景 多加关注。

C大出马立马OK,这次看来用不着上马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FB写了一个电机星三角启动,然后在FC里调用,增加一台电机我就增加调用一次,可是每调用一次就生成一个背景数据块,要是电机台数多的话,生成的DB块就很多了,请问怎样用解决,听说用DB打包可以,求教方法,谢谢
如果您有读过Step7编程手册的话,请您对10.3.1章节 使用多重背景 多加关注。

C大出马立马OK,这次看来用不着上马甲了
不需要马甲了,有我在,他可以淡出视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