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5):
各位大侠:
   小弟在做一个项目,遇到这个问题。电机选型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扭矩,该如何计算或者估算?
项目如下:
1、系统构成:变频器控制电机,电机接蜗轮蜗杆升降机;
2、两组系统举升约最大250kg负载,举升形成300mm;
3、蜗轮蜗杆升降机丝杆的升降速度最大200mm/min;
4、启停时平稳,加减速距离50mm,加减速时间5s;
小弟咨询的电机为4极异步电机550w和750w两种,550w扭矩3.75N.M,750w扭矩5N.M,请大侠们指点,如何选择电机的扭矩。
未尽事宜,请大家留言讨论,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一、重物转动惯量:                 JW = F *   (PB/2/3.14)^2   (kg.cm^2)
二、丝杆转动惯量:                JB = MB *  (DB^2)/8       (kg.cm^2)
三、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     JL = (JW + JB)/R^2       (kg.cm^2)
JL/(R^2) <=3JD  验算减速比

Jω  =  F.v  (N.m)
F.v =  F.r  (N.m)

其中:PB丝杆螺距;DB丝杆直径;R减速比;v速度;
计算时要考虑传动效率与单位换算比如转动惯量单位(kg.cm^2)换算成(kg.m^2)

网友B:
是,1楼计算思路很清晰,需要知道举升机蜗轮蜗杆的参数,代入计算即可得到想要的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虽然1楼大侠给出了详细的公式,但是小弟有两处还略有不懂。

1、小弟需要计算电机的扭矩,最终确定电机的型号
2、JD是什么参数;
3、Jω=F.V=F.r中ω.V.r分别表示什么参数;
4、蜗轮蜗杆升降机选择SWL2.5的。

小弟新人,请不吝赐教哦!!现在把结构简图发出来,方便大家分析问题,越详细越喜欢的哦!!想问的重点是这套系统选择550w、3.75N.M扭矩的电机可以吗?

网友A:
JD 电机转动惯量
扭矩T= Jω = F.v   J 折算的转动惯量  ω 角速度ω=2πn/60  n转速   v 速度
你这个系统中还要折算减速箱的转动惯量;
此系统550W电机足够了。
考虑传动效率:丝杆0.8,蜗箱0.8
T = F.PB/2π/R/η = 200*9.8*6/6280/24/0.8/0.8 = 0.12N.m

加速转矩:假设加速时间3秒
a  = 1440 * PB / 60/3 = 46.7/s^2
Ta = F.PB/2π/R/η = 200 * 6 * 46.7/6280/24/0.8/0.8 = 0.59N.m

网友B:
不错,论坛里如果都像这么提问和回复交流,那多好呀。提问者介绍问题详尽,提出问题清晰,回复者解答问题明确。学习了。

楼主:
谢谢“xlian”大侠的详尽回答,我再仔细的研究一下,因为小弟是新人,感谢您的详细的讲解,这个计算结果和我选型的厂商给出的结果吻合。只是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