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5):
台达Dvp一12sc报故障,与上位机不能联机,与编程软件版本有关吗?小弟想查看pLc程度报错代码?跪求!谢谢

楼主:
拔掉所有输入输出端子,也报错,与HIM通讯成功没有动作及数值显示!

楼主:
屏上显示

楼主:
刚刚检查了pLc后备电池,确认没电,装上新电池原来程序会丢失吗?

网友A:
用DVPACAB215与电脑通讯下,通讯不上的话如果你程序没有备份的话你的麻烦就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ZCMY 版主
程序丢失吗

网友A:
如果通讯不上了,程序在不在区别不大了;
而且你的这种情况可能程序也没了;

网友A:
SC系列用的SRAM+电池的程序存储,如果电池长时间没电,程序肯定是没了;
正常情况下,换电池后用电脑可以通讯上,重新写入程序;

网友B:
优先考虑通讯口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