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5):
小白刚学PLC,请问用PLC接了直流电机的驱动卡,要怎么写程序才能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和转速

网友A:
你说的驱动卡是什么样的?我不太清楚。以前我用H桥做过电机的正反转驱动,基本上控制信号3个,一个使能信号,通电H桥才能用;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不过我用的直流电机功率不大,不知道你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控制转速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是PWM控制频率来调整,PWM我没用过,我看别人做好的程序是用两个定时器来做输出波形,效果和PWM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控制卡的控制信号线的图(只有日文的。。。),正反转的话是不是只要程序控制1,2,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速的话是不是用个DA模块接9,改变电压电流大小来控制。
电机的是24V的直流电机

网友A:
……真心看不懂,不过很明显1、2应该是控制转向的,大胆推测4应该是控制电机打开的,3是控制占空比的,很明显7是输出端,应该就是调节输出波形的占空比来调整转速。8、9应该是形成了一个过流保护,通过调整可调电阻的阻值来改变SPD的电压,再和你电机的反馈信号做比较,如果反馈信号过大,掉电保护,应该就是这样,有明白的补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3是转矩限制,4是RESET,5是运行中,6是报警,现在就是转速该怎么控制

网友A:
调9那个电阻

网友A:
如果要从PLC上面调整转速的话,你可以试试给RESET放一个波形,每隔一段时间复位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RESET放个波形,每隔一段时间复位一次,是什么意思,我用的是FX-3UC,还接了个DA模块,能用DA模块控制转速么。不好意思,刚学PLC,可能问题有点小白。

网友A:
就是这么个意思,例如以2S为周期,0-1S对应的I/O口输出1,1-2S再输出0,如果觉得慢了,就1-1.5S输出1,1.5-2S输出0,总之就是控制通电的时间来控制转速,如果你把波形画出来就是一个梯形波,可能我说的不是太清楚吧。什么型号的PLC不重要,最重要是弄明白编程的思想

网友B:
你的是步进电机么?不会是通电就转的那种吧?PLC控制电机,一般都是采用脉冲信号控制电机的转速,每一个脉冲走的距离都是固定的。

网友C:
先搞清你的电机是否是步进电机;

网友D:
方向、频率、脉冲数搞好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