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5):
请教各位老师:变频器7.5KW可以带11KW的电机吗?我遇到一个这样的搭配,是协益冲床110吨的,现在变频器报过电压,但是台达变频器不能查看母线电压,就换了一台东元变频器15匹的就不报过电压了。问题就在这里原装变频器以前是好的用了7年左右。另外我换变频器居然没有打孔攻牙,机台上面已经有安装位了!

网友A:
小马拉大车,累死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马拉大车,累死马。
赞同。这样搞你的变频器就有的修了。

网友C:
用恒转矩的变频器带变转矩负载的电机,这样用是允许的。但负载和电机是恒转矩的,变频器也是恒转矩的,这样干就是小马拉大车了。不好,不推荐。因为实际点击能够连续工作的负载只能是5.5kW,再大了,变频器受不了。

网友D:
呵呵;冲床上面我们配的变频器都至少放大二级了;

网友E:
不可以,要变频器的容量最小等于电机的功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恒转矩的变频器带变转矩负载的电机,这样用是允许的。但负载和电机是恒转矩的,变频器也是恒转矩的,这样干就是小马拉大车了。不好,不推荐。因为实际点击能够连续工作的负载只能是5.5kW,再大了,变频器受不了。

这样配变频器,变频器的参数如何设置?能正常工作吗?比如过电流报警,断线检测之类的!电机还没到额定电流,变频器输出的电流就到上限了,有点问题吧!

网友G:
一般都要留余量吧?虽然我没用过变频器,但是不管是电源、电线都要留余量的,特别是电机,本身启动电流就大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台湾协义冲床本人修理4年多里,原装是台达的。7;5KW就带7.5KW,当然11KW也可以带7.5电机,7,5变频绝不能带11KW电机。打几下就会报警,

网友I:
看用在哪,工业脱水机就配小一级,没事

网友J:
空载应该可以,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样配变频器,变频器的参数如何设置?能正常工作吗?比如过电流报警,断线检测之类的!电机还没到额定电流,变频器输出的电流就到上限了,有点问题吧!
西门子的MM440一台变频器有两个指标,VT和CT,分恒转矩与变转矩两种参数,所以,对于风机泵类变转矩负载,11kW的电机,可以用7.5kW的变频器变转矩应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样配变频器,变频器的参数如何设置?能正常工作吗?比如过电流报警,断线检测之类的!电机还没到额定电流,变频器输出的电流就到上限了,有点问题吧!
西门子的MM440一台变频器有两个指标,VT和CT,分恒转矩与变转矩两种参数,所以,对于风机泵类变转矩负载,11kW的电机,可以用7.5kW的变频器变转矩应用。
风机泵类变转矩负载,西门子推荐的是MM430吧,不过MM系列 命令都差不多 大同小异

网友C:
MM430是风机泵类专用。如果用它,电机与装置只能小于或等于1比1。

用MM440就不同了,它即可矢量控,也可风机泵类控。因此,我一般都用MM440。它通吃。由于可选小一挡对待风机泵类,所以价格与MM430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点明,但是事实如此。而且我拆变频器的时候还注意是不是后来安装的,发现油漆部位没有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完电机就感觉不对头。

楼主:
感谢各位版主,老师的耐心指点,以后我会尽可能地多发一些自己的工作经历,以此感谢各位工控网友对我的教导。

网友L:
小马拉大车,累死马。这样不好的。。

网友M(2013-06-17):
我们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