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组态王问题

楼主(2013-05-15):
plc在仿真中可以完美运行,在组态王中有一部分程序没反应,在组态王中编辑强制使其变1 也没反应.程序也都传输到了plc。
y17 读成功 但是没显示写成功

网友A:
仿真不能代替实际的情况,如果有实物硬件,还是直接在硬件上调试比较好。

网友B:
得以实际为准,那样才知道到底是上位机,下位机,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C:
既然数据传输到了PLC那肯定是PLC内部程序有问题,好好检查检查吧!
http://www.xajedq.com/

楼主:
我看了 我需要的程序y17读成功了,但是怎么没写呢

楼主:
而且plc上对应的灯也没亮,但是我试过灯是好的

楼主:
我的 A段程序 与 B段程序两段互锁的程序
A放在前面, A就优先执行.
B放在前面 ,B就优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