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5):
公司有一台ab 1000  的plc的设备 最近一段时间 总是 报警一天能报个3 4 次~~  以前也出现过  原因找到是因为 欧姆龙的接近开关接触不良所致~ ~ 但现在这次 现象和上次差不多~~  因为这台设备 接近开关比较多~~我感觉束手无策   ~~~ 有没有别的 好方法能查到 报警的原因~~!  我用 编程软件能下载下来 错误的程序~  不知道可不可以查到是那个  输入点 接触不好~~ 或是别的原因~~

  求赐教~~  在这给大神您 祈福啦~~~~!

网友A:
查寄存器,看看哪个寄存器的值不正常,不清楚具体情况只能这么说了

网友B:
监控啊,看哪里引起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