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编程

楼主(2013-05-15):
请教各位专家发一各s7-200模拟量编程的实例越详细越好,才接触模拟量编程

网友A:
读取模拟量
MOVW  AIW0,VW0    //第一个模拟量通道
MOVW  AIW2,VW2    //第二个模拟量通道
以此类推

输出模拟量
MOVW VW0,AQW0  //第一个模拟量通道
MOVW VW2,AQW2   //第二个模拟量通道

网友B:
楼上正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连续采集多个数据求平均值,例如把楼上VW2的值累加到VW12,连续加10次,再将VW12/10就是每一次的平均值。A/D转换的公式就不罗嗦了,看看EM231/235的硬件手册应该就能明白

网友C:
自己写一个模拟量计算的子程序,要的时候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D:
西门子200有模拟量的库,楼主可以不用自己编
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