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5):
1.MM440变频器的电气安装
在变频器与电动机和电源线连接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变频器必须接地。
2)在变频器与电源线连接或更换变频器的电源线之前,应完成电源线的绝缘测试。
3)确信电动机与电源电压的匹配是正确的。
4)不允许把MM440变频器连接到电压更高的电源上。

2.MM440的开关量运行

MM440变频器有6个数字输入端口,用户可根据需要设置每个端口的功能。从P0701~P0706为数字输入1功能至数字输入6功能,每一个数字输入功能设置参数值范围均从0~99,工厂默认值为1,下面列出其中几个参数值,并说明其含义。
(1)参数值为1:ON接通正转,OFFl停车。
(2)参数值为2:ON接通反转,OFFl停车。
(3)参数值为3:OFF2(停车命令2),按惯性自由停车。
(4)参数值为4:OFF3(停车命令3),按斜坡函数曲线快速降速
(5)参数值为9:故障确认。

(6)参数值为10:正向点动。
(7)参数值为11:反向点动。
(8)参数值为17:固定频率设定值。
(9)参数值为25:直流注入制动。
MM440变频器数字输入控制端口开关量运行接线如图所示。在图中SBl~SB4为带自锁按钮,分别控制数字输入5~8端口。端口5设置为正转控制,其功能由P0701的参数值设置。端口6设为反转控制,其功能由P0702的参数值设置。端口7设为正向点动控制,其功能由P0703的参数值设置。端口8设为反向点动控制,其功能由P0704的参数值设置。频率和时间各参数在变频器的前操作面板上直接设置

3、系统操作步骤如下:
(1)连接好电路,检查线路正确后合上变频器电源空气开关Q。
(2)恢复变频器工厂默认值。按下P键,变频器开始复位到工厂默认值。
(3)设置电动机参数,然后设P0010=0,变频器当前处于准备状态,可正常运行。
(4)设置数字输入控制端口开关操作运行参数,

1)电动机正向运行。当按下按钮SB1时,变频器数字输入端口5为“ON”,电动机按P1120所设置的5s斜坡上升时间正向起动,经5s后稳定运行在560r/min的转速上。此转速与Pl040所设置的20Hz频率对应。松开按钮SB1,数字输入端口5为“OFF”,电动机按P1121所设置的5s斜坡下降时间停车,经5s后电动机停止运行。

2)电动机反向运行。如果要使电动机反转,则按下按钮SB2,变频器数字输入端口“6”为“ON”,电动机按P1120所设置的5s斜坡上升时间反向起动,经5s后反向运行在560r/min的转速上。此转速与P1040所设置的20Hz频率对应。松开带锁按钮SB2,数字输入端口6为“OFF”,电动机按P1121所设置的5s斜坡下降时间停车,经5s后电动机停止运行。

3)电动机正向点动运行。当按下正向点动按钮SB3时,变频器数字输入端口7为“ON”,电动机按P1060所设置的5s点动斜坡上升时间正向点动运行,经5s后正向稳定运行在280r/min的转速上。此转速与P1058所设置的10Hz频率对应。当松开按钮SB3时,数字输入端口7为“OFF”,电动机按P1061所设置的5s点动斜坡下降时间停车。

4)电动机反向点动运行。当按下反向点动按钮SB4时,变频器数字输入端口8为“ON”,电动机按P1060所设置的5s点动斜坡上升时间反向点动运行,经5s后反向稳定运行在280r/min的转速上,此转速与P1058所设置的10Hz频率对应。当松开按钮SB4时,数字输入端口8为“OFF”,电动机按P1061所设置的5s点动斜坡下降时间停车。

网友A:
图片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