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5):
MM440变频器可以通过6个数字输入端口对电动机进行正反转运行、正反转点动运行方向控制,可通过基本操作板BOP或高级操作板AOP来设置正反向转速的大小;也可以由数字输入端口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方向,由模拟输入端控制电动机转速的大小。MM440变频器为用户提供了两对模拟输入端口,即端口3、4和端口10、11,如图所示。

图中,通过设置P0701的参数值,使数字输入5端口具有正转控制功能;通过设置P0702的参数值,使数字输入6端口具有反转控制功能;模拟输入3、4端口外接电位器,通过3端口输入大小可调的模拟电压信号,控制电动机转速的大小,即由数字输入端控制电动机转速的方向,由模拟输入端控制转速的大小。
     由图可知,MM440变频器的1、2输出端为转速调节电位器RP1提供+10V直流稳压电源。为了确保交流调速系统的控制精度,MM440变频器通过1、2输出端为用户的给定单元提供了一个高精度的直流稳压电源.

操作步骤

 (1)连接电路,检查接线正确后合上变频器电源空气开关Q。
 (2)恢复变频器工厂默认值。按下P键,变频器开始复位到工厂默认值。
 (3)设置电动机参数。设P0010=0,变频器当前处于准备状态,可正常运行。
 (4)设置模拟信号操作控制参数。

   1)电动机正转:按下电动机正转按钮SB1,数字输入端口5为“ON”,电动机正转运行,转速由外接电位器RP1来控制,模拟电压信号从0V~+10V变化,对应变频器的频率从0~50Hz变化,通过调节电位器RP1改变MM440变频器3端口模拟输入电压信号的大小,可平滑无级地调节电动机转速的大小。当松开按钮SB1时,电动机停止。通过P1120和P1121参数,可设置斜坡上升时间和斜坡下降时间。
   2)电动机反转:当按下电动机反转按扭SB2时,数字输入端口6为“ON”,电动机反转运行,与电动机正转相同,反转转速的大小仍由外接电位器RP1来调节。当放开按钮SB2时,电动机停止。

网友A:
楼主所有帖子的图片都是这个 你不能直接传图到论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