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5):
  求教! 为什么大功率的电机都要降压启动,降压启动有星型启动。自藕降压启动,  他们的原理分别是什么呀。
星型启动后为什么又要转换到三角型运行?跪求

网友A:
降压启动是为了不让电机启动时的大电流影响电网(变压器)。如果变压器容量够或则对电网影响不大的话完全可以直接起动。比如大功率电机启动时,电压降很大,那么就需要降压启动。
不管星型启动还是自藕降压,把起动电机分成两步走。给绕组加个低电压,运行平稳后加全压。

网友B:
接楼上,降压启动也是保护大功率的马达线圈。

网友C:
楼上两位回答的好!

网友D:
只要变压器允许,我厂的132KW油泵电机也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E:
自己看书阿,原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