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阻并联

楼主(2013-05-15):
几个大功率电阻并联  再串联到回路中,启什么作用?

网友A:
大功率限流电阻

网友B:
这么举个例子吧,普通的陶瓷电阻是1/4W,电流太大有可能爆掉。设为P,电阻(设为R)一样的情况下,允许流过最大的电流IMAX=P/R开根,总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并一个电阻就分一半电流,每个电阻的功率就只有以前的1/4,就不会爆了

网友C:
大功率电阻的串并联,解决的就是电阻值不变,电阻功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