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5):
指针式万用表表头 我现在嫌它太小   我想将它改造一下    就是说把表盘自己重新做一个大点     但是要跟表配合   一样能用      我得怎么计算比例呢? 望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噢????

网友A:
楼主用的是MF47的指针表吗?还嫌小?
那就用MF500的指针表,够大了吧。
万用表的表盘是不能随意改动的,它与表针的比例已经固定好了。
楼主要是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让仪表厂定制。

网友B:
嫌小,我不懂什么概念。

网友C:
表头上有技术参数,只要你选择的参数一样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   我用改造下  主要想用于教学用   这样的话坐在后面的同学就可以看到读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详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