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求教

楼主(2013-05-15):
老师、各位高手大家好:
   请问我厂有一台丹佛斯变频器在控制柜上可以用按钮启动,可是停止按钮不起作用,在控制柜上不能停要上变频器上去停。请问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014参数设置为零

网友B:
s  是什么型号的2900 和300不一样哟

网友C:
在控制柜上不能停要上变频器上去停。用什么方式停?

网友D:
调下参数···

网友E:
应该是控制柜的哪根线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