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狄PLC电源故障

楼主(2013-05-15):
一台PLC潮湿短路,炸了5v稳压管和BUW13A管,我换了稳压管和BUW13AF(可代替),还没带负载下,上电,为啥会要一会儿(有时1分钟,有时半分钟)才有输出,求大侠指教

网友A:
先考虑换上的buw13 hfe低,再查电解有没有失容的,有时电解坏外表看不出来。
脉宽控制部分会不会有漏电但没彻底击穿的三极管好和二极管、光耦等
能确认就是潮湿引起的吗,有时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坏也引起穿开关管
5v稳压管是电源初级的还是次级5v输出保护的
穿buw13一般其发射极电流取样电阻也断,相应的电流取样管往往也击穿

网友B:
应该是电源开关管不起振,一般电源电路出问题以后,都会牵连开关管,大多数还牵连了8脚的控制块,而不是只换表面上烧坏的元件。

网友C:
基本是电容失容,查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