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3-05-15):
我们有一台裁断机伺服电机带的编码器坏了,更换一个同型号的,装上微微的转动,启动也是这样的,不启动也是这样的,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难题。伺服电机HC-SFS152 伺服控制器MR-J2S-200A.与参数有关吗,调整那几个参数。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先将之前老的伺服驱动器里的参数读出来,写到新的里面去试下,看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指的更换了编码器还是伺服电机还是整套

网友C:
你检查下是不是与机械部分有关系

网友D:
微微动一下指的是使能给上了?

网友E:
是不编码器调零的问题

网友F:
设定原点位置了?

网友G:
应该是机械部分没有安装好吧

网友H:
一般国产伺服都有微动

网友I:
楼主用的貌似是三菱的伺服

网友J:
你这个问题就出现的奇怪了。、152的编码器不用调原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