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监控仿真时触点一通一断的闪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5-15):
您好,想请教您三菱监控仿真时触点一通一断的闪烁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说M0一直接通,而S0一通一断么?
那可能是:
开始时,S0因M0接通而接通;当转移条件成立,转移到下一步时,S0断开;
但因M0一直接通,又使S0接通了。

网友B:
1楼的分析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