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5):
采用了一种新颖的直流触发方式,触发电流大小取决于直流电源的功率,轻松输出1-3A的触发电流,可靠触发1000A以上的可控硅(千A级晶闸管需要1A以上的触发电流),电路图:

网友A:
东西做的漂亮。不过体积有点大,因为用的都是传统封装的电子元器件,还有厚膜电路。这些封装技术15-20年以前,非常的流行,现在就差事了。

有关大功率的智能可控硅模块,把硅(功率元件)与触发电路、驱动电路全部的集成在一个模块里,外部只需提供0-10V的弱电直流信号,即可0-100%移相触发了。非常的方便使用。这种模块的制造商现在国内有很多,质量也是很稳定的。价格也不贵。应该说,时代的发展,电力电子元器件还是不断的翻新了。

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可控硅的使用和触发电路的原理,没有改变。改变的就是形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东西做的漂亮。不过体积有点大,因为用的都是传统封装的电子元器件,还有厚膜电路。这些封装技术15-20年以前,非常的流行,现在就差事了。

有关大功率的智能可控硅模块,把硅(功率元件)与触发电路、驱动电路全部的集成在一个模块里,外部只需提供0-10V的弱电直流信号,即可0-100%移相触发了。非常的方便使用。这种模块的制造商现在国内有很多,质量也是很稳定的。价格也不贵。应该说,时代的发展,电力电子元器件还是不断的翻新了。

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可控硅的使用和触发电路的原理,没有改变。改变的就是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讲的“智能可控硅模块”使用确实非常方便,用于阻性负载很好,可是当用于感性负载时交流波形不对称,以下波形就是“智能可控硅模块”带感性负载时的实测波形:这块模块是三相40A,国内知名厂家淄博**的产品,很贵的哦。

可控硅触发是个古老的问题,国内能做好的又有几家呢?如有机会,一定要测试一下波形!保证大有收获!!!

前几年的“软启动是个骗局”争论的好久,由于大部分坛友没有机会去测试波形,大家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软启动器自身品质欠佳!

国内能把三相移相做好的太少了!几乎没有!不相信就测波形吧。

前几天用一台2.2kw电机做了个软启动对比实验,采用了淄博**“智能可控硅模块”与本人的触发板,对比波形如下:

采用智能模块:启动电流2A---3.4A,电流小于2A时电机时不转有明显交流声,启动不平稳。

采用触发板外接可控硅:启动电流1.5A---2.5A ,1.5A就能启动,小于1.5A交流声很小,启动平稳。

如果负载是变压器(单相三相均可以),那就更明显了,不用示波器,用钳形电流表测空载电流,通过可控硅移相调压,虽然电压降低了可是空载电流却上升了!!为什么?

原因是正负半周不等,含直流分量的电压接到变压器上使矽钢片偏磁而饱和,本人实际工作中经常接触各种各样的触发板,95%都是这样,包括部分进口触发板!所以萌发了自己研发触发板的想法。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以下是触发板 外接6只可控硅的实测波形:

网友A:
不会吧?我们一直在用智能模块触发直流电机的励磁,那个可是大电感负载,一直稳定可靠呀,没有你说的问题耶。否则,我们的客户也不干呀。

我们一直在用这种智能的模块,都是用于电感电路的。不是阻性负载。当然用谁家的,就不提了。说的是这种方法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励磁是直流负载,不存在交流正负半周不对称问题,智能模块可以用于直流场合,劣质触发板用于直流和阻性负载时没有问题。

用于交流输出的感性负载,如变压器,电机就有明显差异了。

网友A:
这是技术路线问题,大功率的可控硅采用交流控制的,我一般是不会选用的方案。如果要用,也是过零触发的应用,移相触发用于交流,电流又那么大,对周边的用电设备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楼主测的这个是负载的电流波形还是电话压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是触发板 外接6只可控硅的实测波形:

楼主技术确实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讲的“智能可控硅模块”使用确实非常方便,用于阻性负载很好,可是当用于感性负载时交流波形不对称,以下波形就是“智能可控硅模块”带感性负载时的实测波形:这块模块是三相40A,国内知名厂家淄博**的产品,很贵的哦。

可控硅触发是个古老的问题,国内能做好的又有几家呢?如有机会,一定要测试一下波形!保证大有收获!!!

前几年的“软启动是个骗局”争论的好久,由于大部分坛友没有机会去测试波形,大家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软启动器自身品质欠佳!

国内能把三相移相做好的太少了!几乎没有!不相信就测波形吧。

前几天用一台2.2kw电机做了个软启动对比实验,采用了淄博**“智能可控硅模块”与本人的触发板,对比波形如下:

采用智能模块:启动电流2A---3.4A,电流小于2A时电机时不转有明显交流声,启动不平稳。

采用触发板外接可控硅:启动电流1.5A---2.5A ,1.5A就能启动,小于1.5A交流声很小,启动平稳。

如果负载是变压器(单相三相均可以),那就更明显了,不用示波器,用钳形电流表测空载电流,通过可控硅移相调压,虽然电压降低了可是空载电流却上升了!!为什么?

原因是正负半周不等,含直流分量的电压接到变压器上使矽钢片偏磁而饱和,本人实际工作中经常接触各种各样的触发板,95%都是这样,包括部分进口触发板!所以萌发了自己研发触发板的想法。
帖子已经几天了,突然有了一个问题,在这里请教:

你这种交流移相触发的电路,如果是纯电阻负载,他的电压电流波形是保持同相位的吗?也就是说他能做到与自耦交流调压器一样的效果吗?因为可控硅的移相触发,是把正弦波像切馒头片一样的切掉,所以正弦波被严重的失真,但是,如果能保证电压电流相位的一致,那功率因数就应该是1附近,

我用三相整流在直流侧负载为纯电阻,移相触发,功率因数就不是1。而且,触发角越小,功率因数越差。不知道楼主在交流调压时,是否做过功率因数的测试呢?是不是也是达不到1的标准?

当然,如果是IGBT的交流调压电路,它的输出近似正弦波,而且IGBT有电压电流相位调节的功能,所以,功率因数可以实现近似为1。

楼主:
回复 网友A:
移相交流调压输出的负载如果是个纯电阻,那电压与电流波形是同相位的,功率因数为1。

IGBT的交流调压原理与可控硅相差很大。

IGBT调压原理:380V经过整流电路后得到500v直流,然后采用4只或6只IGBT组成桥式输出,把500v直流转换成交流,转换时加入高频(30khz)PWM载波,通过控制高频载波的占空比大小而改变输出电压,IGBT电路的功率因数与前端整流电路有关,与负载没有关系。

可控硅是交流变交流,通过移相(切馒头)改变输出电压,功率因数由负载决定,与移相角没有关系。

可控硅调压电路的优势是:高压+大功率,1000A、400v仅是入门级,对于IGBT已经够呛了。

网友A:
触发角很小时,交流调压的功率因数也是1吗?(纯电阻负载)那整流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触发角小时,功率因数很低。我做过实验。不行。最后改成调压器了。用IGBT的y调压就没问题。

此问题一直是心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发角很小时,交流调压的功率因数也是1吗?(纯电阻负载)?

对功率因数个人理解为:只要是纯电阻负载,不论移相触发角大小,均是1,整流后也是1。

您在做实验时发现触发角小时,功率因数很低。可能与你的测量仪表和方式有关,可否把应用电路贴出来让大家探讨?